[ZLG-MCU] lpc900单片机 比较器,怎么知道哪端输入电压高??

楼主(2007-08-30):
我看说明,好象只有在电压变化的情况下发生中断,但是2个输入中,A端和B端,哪个高哪个低,怎么知道啊?  请知道的不吝指教!!!

网友A:
re

1,当正向输入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电压时,输出信号为1
2,反之为0

3,当输出发生改变时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