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完全掉电与低功耗,怎样降低功耗,我测试发现需要 26ma 电

楼主(2007-08-31):
使用lpc9401 ,内部rc震荡器7.23M,进入完全掉电后,由rtc每秒唤醒一次.发现掉电状态下功耗为26ma,我看很多资料说可以在50ua,该怎么调整?

网友A:
即使正常工作模式一般只有几个mA,是不是您的电路板某些地

楼主:
应该没有啊,就一块24wc08,还有接了块液晶

正常工作时我发现有75ma 的电流

楼主:
请斑竹帮帮忙,帮分析一下

rtc唤醒主要用于软时钟,不用于显示,键盘唤醒用于显示时间,在完全掉电工作,rtc唤醒时测得电流为26ma,显示时由于打开了iic,测的电流为近70ma,怎么会这么大啊?

在掉电状态中我已经把掉电检测关闭了,模拟电压比较器,IIC,Uart全设置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