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周立功关于16c2550b的问题

楼主(2007-09-02):
我在使用16c2550b时,可以发送,并且也可以产生发送中断,但在接收时,老是不能产生接收中断,以下是我的代码,能帮我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谢谢

/* SC16C2550通用异步串行口0(UART0)的特殊寄存器 */

我使用的cpu是lpc2214,器件cs0的基地址是0x81000020 ,cs1:0x81000028

//接收保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RB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0))
//发送保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TH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0))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I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1))
//中断状态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I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2))
//中断状态寄存器 与zlg定义兼容
#define SC16C2550_U0II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2))
//FIFO控制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F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2))
//线控制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L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3))
//Modem控制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M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4))
//线状态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L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5))
//Modem状态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MS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6))
//暂存寄存器
#define SC16C2550_U0SP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7))
//除数LSB保存
#define SC16C2550_U0DL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0))
//除数MSB保存
#define SC16C2550_U0DL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81000021))

void SC16C2550Uart0Init(uint32 baud,uint8 datab,float stopb,uint8 check,uint8 rev_num)
{
     uint32 Bak;
     SC16C2550_U0LCR = 0X80;       //设置U0LCR.7=1
     Bak = SC16C2550_Fpclk/(16*baud);   //设置波特率
     SC16C2550_U0DLM = Bak >> 8;
     SC16C2550_U0DLL = Bak & 0XFF;
     SC16C2550_U0LCR = 0;               //设置U0LCR.7=0
     Bak = datab - 5;                   //字长
     if(stopb==2 || stopb==1.5)
        Bak |= 0X04;
     if(check!=None && check!=Space)
    Bak = Bak + (1<<3) + (check<<4);  //xxxxxxxx
     if(check==Space)
     Bak = Bak + (1<<3);
     SC16C2550_U0LCR = Bak;
     Bak = 1;
     switch (rev_num)
     {
         case 1:
             Bak = Bak + 0X00;
        break;
    case 4:
        Bak = Bak + 0X40;
        break;
    case 8:
        Bak = Bak + 0X80;
        break;
    case 14:
        Bak = Bak + 0XC0;
        break;
        }
        SC16C2550_U0FCR = Bak;
        SC16C2550_U0IER = 0X03;                //串口0中断使能
        SC16C2550_U0MCR = 0x08;//(1<<3); //外部中断使能
PINSEL1 = (PINSEL1 & 0xFFFFFFFC)|0x00000001; //设置p0.16脚为外部中断0
EXTINT |= 0x01;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EXTMODE |= 0x01;            //使用边延激活方式
EXTPOLAR &= 0x06;            //低电平有效
VICIntSelect &= 0XFFFFBFFF;         //设置外部中断0为irq中断
VICVectCntl1 = 0X20 | 0X06;          //外部中断0为14号中断
VICVectAddr1 =(uint32)SC16C2550_Uart0_IRQ;    //外部中断0设置在通道一
VICIntEnable |= (1<<0X0E);                    //使能外部中断0
}

网友A:
问题出在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使用接受中断时

问题出在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使用接收中断时,要清掉已经产生的中断,就是说16c2550b器件自身在已产生的中断没被相应的情况下,不会产生新的中断.

网友B:
另外你的接收门槛设置的是几个字节?

我用的是查询方式,感觉这种方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