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JTAG下载程序

楼主(2007-09-03):
用JTAG下载到flash中的程序是什么文件?为什么说在加载调试映象文件时即会下载程序到flash中?而且下载的设置中没有生成bin文件
另外,相同的程序生成的bin文件和hex文件大小不一样,

网友A:
二进制码才是flash 中的程序

bin文件和hex文件都是 二进制码,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 后者用ascii 码表达, 所以文件大了很多.

今天, 通过 ULINK 终于把软件烧进了 FLASH, 只是不知道加密是怎么处理(设置)的?

网友B:
HEX文件多余的东东太多了,它是文本记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