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端口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无正文)

楼主:
zlgmcu不在吗?

当端口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时,因为两个开关不能同时断开,那么这个时候输入一个信号,可能会在在这个管脚产生很大的电流。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看到一些资料上写这个时候在输出口上使用一个传输门,请问NXP的这部分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在推挽模式下,不能从端口输入数据,但是可以读回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