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936系列调试串口通讯

楼主(2007-09-07):
请问用TKS-936仿真器怎样仿真串口通讯?硬件方面该怎样连接?另外调试软件除了串口调试助手还需要些什么?谢谢!

楼主:
如果能有样例或相关资料请指点。

如果能有样例或相关资料请指点。

网友A:
关于串口通信的范例.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yingrong-lpc900.asp[/rul]
这里面有很多范例,

另外,您可以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搜索" ISP "
您可以找多很多参考的 串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