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B2 把我害惨了

楼主(2007-09-07):
不知道买的那年的老古董、

1、不能整片擦除,用flashmagic编程时,需要分页擦除后才好使;
2、不能设置serial number,也就是不能加密;升级bootloader,升级不上去;nxp好好的网站,改的全是flash,难用的要死......

楼主:
破玩意,bootloader 版本号也看不见,不知道菲利普那么邋遢。

网友A:
re

1,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 FlashMagic编程软件的问题,
这是国外一些电子爱好者做得一款Free软件.适合一些芯片用量比较小,时间充足的工程师使用.
如果您是大批量生产,或者您想获得稳定的烧写质量,
请使用致远电子的SmartPRO系列编程器.

2, 可以设Serial number啊.
bootloader的升级与FlashMaigc的软件有关.

楼主:
re zlgmcu

嘿嘿,你们周六也上班啊,设置serial number 倒是不出错,可是不起作用啊,设置好后,依然能读出flash的数据。

我用的是tqfp的封装,不敢胡乱升级 v51RD2的bootloader,等会我死马当活马一下,就用V51RD2的bootloader升级算了!

网友A:
re

对于您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与bootloader的版本有关,您可以先找片DIP的试一下.

楼主:
re

肯定是bootloader的问题啦,手头没有 v51rb2 DIP版本的,要有dip的我就用编程器升级了,没办法啊!! 迁就吧

今天用 flashmagic 网站上下载的 p89v51rb2 升级文件,第一片就废了,NND 再也不搞了! 没有tqfp-44 的底座,bootloader 废了,片子也就扔了,哈哈!

楼主:
对了

P89V51RB2 读出来的id 竟然是 BF 91(应该是 V51RD2的),我肯定是被小商小贩忽悠了!!

NND

网友B:
很显然,芯片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引导代码被人修改过了

    P89V51系列有两块Flash,一块是用户Flash,大小16/32/64KB,另一块是引导Flash,大小为8KB。引导Flash内包括ISP下载程序和IAP例程(含ID号)。外部复位后,首先执行引导Flash,判断是否满足ISP条件,满足则进入ISP状态,否则直接跳到用户Flash首地址。
    如果发现ID号不对,则有可能是引导Flash内容有误。因为ID号是纯软件的,不是从某个特殊的硬件寄存器里读出来的。

网友C:
也不是很难用啦

我们也一直用P89V51RD2,用了几年了(从P89C51RD2开始用的)
我们用PLCC封装
在FLASH个部分51总是没有ARM或AVR方便
P89V51RD2的BOOTLOAD居然能被擦除,搞不好就报废(贴片的编程器能恢复有什么用)
所以用DIP的最方便,就是太.....
小ARM也很便宜了,不用就是了(就是管脚密了,二层板有些被动)...

没有完美...

楼主:
V51RD2我也用了几年了!一直都很好用

各种封装的(tqfp,dip,plcc的都用过,产品都出几个了)。

8楼说的当然我也都明白,我又不傻,关键是他bootloader的升级机制太麻烦,nxp官方竟然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据我所知只有一个v51rd2的,并且没有明确指出支持V51RB2,我昨天用isp的方法升级了一下,就是烧写后,往串口打个“U”的方法,反馈的消息是升级成功了,但是却没有成功,serial number 依旧不挡用)。

最近一个小东西,为了降低一下成本,用V51RB2,就出问题了!哈哈,算了

网友D:
89V51是有BUG的

网友B:
P89V51系列在硬件上是没有bug的

MCU芯片包括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P89V51在硬件上是好的,久经考验!
我曾经遇到某些设计,比如/EA管脚悬空,该设计是不可靠的,一般应当接高电平。当然,设计注意事项方方面面,非常多,不一一例举了。只要软硬件设计没有问题,芯片会老老实实工作的。

网友E:
嘿嘿,这么好玩

楼主,试试自己写个bootloader,功能是 读取用户flash,然后发之串口,看看能不能用这个方法解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