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401 为什么RTC一旦运行就关不掉

楼主(2007-09-11):
Datasheet 上写了只要 PCONA.7 为1 则用于实时时钟的内部时钟被禁止,照理就不该还能进入RTC中断,可实际是还是自动进入.还有把RTCCON.0  即RTC使能位设为0,理论上也应该不能在进入中断了,可实际情况还是能进入,为什么???

我把ERTC,RTCEN位全清零后,进入完全掉电,可还是会在RTC中断里被唤醒

网友A:
re

RTC运行后是可以关闭的,
只要清除RTCCON的相关控制位即可.

如果您的程序没有实现,可以与当地的销售联系.

或者把您的程序发到lpc900@zlgmcu.com,并留下公司名及联系方式,
将会有专人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