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C16IS752这个片子怎样识别中断来自哪个串口?

楼主(2007-09-13):
SC16IS752这个SPI转UART的片子,他内部寄存器是两个串口共享的还是独立的? 当有串口接收中断时,我怎样去识别中断来自哪个串口?
会不会需要分别读取两个通道的中断标志寄存器才能确定?那也太麻烦了吧?

周立功的朋友请回答,谢谢!

网友A:
用这种片子不可能太省事儿的

我用的并行接口的,查询方式,要分别查询两个串口的寄存器当前有没有收到数据的,建议你也用查询方式,节省资源,感觉更好控制,关键是这个片子提供了比较大的FIFO如果不用查询方式的话就浪费了

网友B:
re

首先触发中断
然后需要读两个中断标志寄存器.

但是并不复杂啊,只多了一两句指令,

如果时刻都用查询方式的话,会比较耗费系统资源的.

网友A:
每次循环过来读一次寄存器就行

没有数据就撤退了,很快的,倒是感觉中断很令人讨厌

楼主:
果然如此

果然接到中断后需要读取两个通道的标志寄存器再确定是来自哪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