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询问LPC9321A产品线问题

楼主(2007-09-14):
LPC, ic, TI, AI, TE
Type number      North American type number      Ordering code (12NC)      Marking       Packing
    Package     Product status     Chemical Content
P89LPC932A1FA     P89LPC932A1FA-S     9352 761 31129
                  SOT261-2
(PLCC28)     Discontinued , No details available.     + Chemical content
P89LPC932A1FDH     P89LPC932A1FDH-S     9352 761 32529
                  SOT361-1
(TSSOP28)     Discontinued , No details available.     + Chemical content

Please note, devices listed in the "Products, packages, availability and ordering" table marked with "Withdrawn" are not in production anymore. Devices marked with "Discontinued" will not be in production in the near future.
为什么这两个封装的接下去没有了,难道LPC932A1也还存在BUG吗

网友A:
凡标记有“Discontinued”字样的芯片NXP半导体以后不再供货

如果还在使用该芯片,建议尽快更改设计。

楼主:
总要有个解释吧,

如果这两个封装不能选,选了别可以放心吗???还是要换型号呢???还是要换厂家呢????总是隐隐觉得的NXP的片子问题一直存在问题是的,现在用起来都不怎么放心了

网友A:
芯片是不会有问题,实际电路板调试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

  我发现很多嵌入式工程师在调试电路板时出了故障,便立即怀疑是芯片存在问题。这就像是一位软件工程师调试软件一遇到bug就立即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一样。这对芯片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首先怀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设计有不妥之处?供电是否正常?PCB工艺是否有问题?等等。
  在调试实际电路板时,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由于芯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故障稀之又稀。因为设计芯片(尤其是MCU)的工程师都是半导体业内的专家级人物,设计工作本身是很严肃的事情。如果软硬件功力未到一定程度,是没有资格去怀疑芯片是否存在缺陷的。就像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所谓“民科”人物,动不动就称自己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等。

网友A:
闲话多了,收归正传

NXP准备停产某些产品线自然是有原因的,比如产能调整、提高产出/投入比等等,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我接触过很多工程师。遇到过很多应用LPC900时出现的故障现象。比如内部复位情况下12MHz晶振不起振或工作异常。实际上《手册》里讲得很明白,应用高频晶振应当采用外部复位。原因是晶振,尤其是高频晶振起振较为困难,一般需要几毫秒到几十毫秒的时间,而内部复位过程太快,有可能出现“晶振尚未起振复位过程已经结束”的情况,芯片工作可靠性自然会有问题。我一般推荐的解决办法是:采用CAT809R复位芯片、晶振并联10MΩ电阻、匹配电容取24pF以下。

其它的,例如电源设计、抗干扰滤波、ESD保护等等,都有一大堆规范化设计。如果软硬件设计、生产工艺没有问题,则MCU芯片会老老实实按照您的要求工作的。

网友B:
目前LPC932A1FDH没有任何停产通知.此款芯片销量非常好.

客户的用量很大,
NXP不可能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

楼主:
汗一个,就知道等通知

http://www.nxp.com/cgi-bin/pldb/pip/old/P89LPC932A1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