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同一中断向量

楼主(2007-09-16):
我在做两次捕获时,在一个CCU定时器周期内的话就不会产生误差.在大于一个定时器周期时,我用一个Buff存CCU定时器溢出值.再相减,就可以得到两次捕获时间差了.     但是这样做的话,如果多于一个定时器周期就会产生误差.....请问有什么方法减少或是清除误差吗~~~~~~~~

网友A:
re

这里有两篇文档可供参考.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152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948

楼主:
看过之后

TEMP=TISE2;
TEMP&=0X07;

这个地方是不是设置CCU中断里的7个中断,定时器为最高优先级啊~~
那我要怎么设成捕获的比定时器的优先级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