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还是CCU中断

楼主(2007-09-17):
在使用LPC936中断老遇问题~~哪位高手做过的指点一下啊~~~
CCU 有7 个独立的中断源:定时器溢出,输入捕获部件A/B 的捕获输入事件以及输出比较部件A-D 的比较匹配事件。CCU 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同一个中断向量,如果中断同时发生,将会出现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在TIFR2 寄存器中设置了这7 个中断的优先级编码功能(每一位都与TICR2 中相应的中断使能位相与)。
     这是手册上的一段~~~~我就是想不明白这几个中断要怎么设置高低优先级~~~
  要让捕获为高优先级我这样写程序就跑飞了
        TISE2  =  (TICR2|=0x01) & (TIFR2 |=0x01);

网友A:
re

TICR2 使能输入A通道
TIFR2将 输入A通道中断标志位置位.
然后TISE2 设置输出比较D中断编码.

TIFR2明明为中断标志位寄存器,您只应该去清0他,不应该去设置他

一般情况下TISE2是用来读的
在多个中断触发的情况下,查看哪个中断将用来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