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13V降到5V使用,而且控制温升,不用散热片,有什么好

楼主(2007-09-19):
如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我的电流大约有50mA

网友A:
选用DC/DC试试,一般DC/DC效率高,不容易发热.

http://www.zlgmcu.com/Sipex/dc-dc1.asp

网友B:
34063就够了。

楼主:
34063有没有直接5V输出的型号?

如题.我用LM2575-5V试了试,发热还行.

网友C:
SPX29301-5

网友D:
中间可以串电阻...

网友E:
34063有输出5V电路组合,自己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SP34063很好买的,可以找我们分公司购买

网友F:
34063可以的哈.改变电阻值 输出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