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22 串口TX的中断向量

楼主(2007-09-21):
请教: LPC922 串口TX的中断向量号为多少?  用KEIL C编程时,TX的中断号写几?
谢谢!

网友A:
re

如果是tx/rx组合中断,则其为4
如果是tx独立中断则为13

网友B:
这个问题,分开设置要对哪些寄存器做调整?

前几天也遇到相关的麻烦,你是怎么设置寄存器的?我怎么分开了二个中断,发送和接收也都进入4#呀。我只是在SSTAT寄存器中把CIDIS位禁止了,开了二个中断。还要做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