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132的P0.31

楼主(2007-10-05):
关于LPC2132的P0.31是只能做输出口用,但是为什么我在KEILarm中使用这样的程序的时候,有警告说:
frequency.c(71): warning:  #61-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我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void channel_select(unsigned char channel)
{
    switch(channel){

    case 0:
        IO1CLR=(1<<16)|(1<<17);
        IO0CLR=(1<<31);
        break;
    case 1:
        IO1CLR=(1<<16)|(1<<17);
        IO0SET=(1<<31);
        break;
    case 2:
        IO0SET=(1<<16);
        IO0CLR=(1<<17);
        IO0CLR=(1<<31);
        break;
    case 3:
        IO1SET=(1<<16);
        IO1CLR=(1<<17);
        IO0SET=(1<<31);
        break;
    case 4:
        IO1CLR=(1<<16);
        IO1SET=(1<<17);
        IO0SET=(1<<31);
        break;
    case 5:
        IO1SET=(1<<16)|(1<<17);
        IO0CLR=(1<<31);
        break;

    default:

        break;

        }
}

请大侠们指点;

相关下载

网友A:
本程序全部正确

别处问题

楼主:
谢谢支持

好像是KEIL ARM编译器的问题,在把1改成unsigned int 1就可以了!

网友B:
(1<<31),(2<<30),(3<<29)之类产生的警告

(unsigned int n)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LPC2132

我使用LPC2132控制一片74HC4051,我用P1.17,P1.16和P0.31做控制,每个引脚都加上了10K的上拉,结果,不能够P1.17和P1.16始终为高,不能拉低,这是怎么回事啊?
    PINSEL1=PINSEL1&(~0xC0000000);
    PINSEL2=PINSEL2&(~0x08);
    IODIR0=((unsigned int)1<<31);
    IODIR1=(1<<16)|(1<<17);

    channel_select(0);

这样,结果不能选通通道0

网友C(2008-11-09):
呵呵 移位问题 很简单 一般标准定义方法是1ul 或者1u
1ul<<31 或者1u  为什么?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