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DP—51PROC单片机综合仿真试验仪

楼主(2007-10-11):
昨天组装一台全新的DP—51PROC单片机综合仿真试验仪,按照《单片机实验与实践教程》(三)上所说的步骤进行调试,当调试到 TKSMonitor51仿真器时,(用DPFflash下载软件),系统总是出现“通讯失败”,(电脑上COM口通讯正常),这是为什么啊?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

您在每次下载前,请检查有个模式选择开关 .

您需要把那个开关拨到" LOAD " 端,
另外在每次操作前多按几次 仿真器小盒子上的 复位键.

//-----------------------
如果当地有销售的话,可以与他们联系,请他们演示一下.可以更快上手.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试过好几次了,开关也打到“load”了,可是还是显示“通讯出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2022-09-07):
DP—51PRO的DPFflash下载软件还有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