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LM3S101不能读取CPSR?

楼主(2007-10-15):
size_t INT_Disable(void)
{
  size_t flags;
 __disable_interrupt();
flags=__get_CPSR() ;
return flags;
}
用IAR编译出错:
Error[Ta041]: Cannot call intrinsic function "__get_CPSR" from Thumb mode.

网友A:
定时器

这段程序有很多问题,比如定时器配置与使能都没有.
TimerIntRegister(TIMER0_BASE,TIMER_A,&Timer0A)?
这段代码也有问题,应为:
TimerIntRegister(TIMER0_BASE,TIMER_A,Timer0A);
Timer0A为中断的函数名,要一致.

网友B:
这是程序么?

功能模块都没使能,没有配置能用么?你用的不是CROSS编译环境么?

网友C:
不好意思iar的开发环境,我们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