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cortex-M3怎么读取全局中断标志?

楼主(2007-10-17):
cortex-M3怎么读取全局中断标志?

网友A:
ATmega16

在cortex-M3中应该有全局中断标志的寄存器吧,直接读取就可以了吧,还有就是cortex-M3的全局中断是默认打开的,如果需要什么中断再进行配置就可以了,我认为没必要去读全局中断标志吧,我是新手呵呵

楼主:
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
如果全局中断打开,返回1,
如果全局中断关闭,返回0,
怎么写?

网友A:
不是有API库函数么?

还需要另外写么?这部分我还需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B:
CORTEX-M3读取全局中断标志

cross work 下的读取全局中断标志的函数
返回值:0x00 全局中断打开
        0x01  全局中断关闭
int   intStateRead(void)
{
  __asm(
         "mrs r0,primask
"
        );

}
Keil下的读取全局中断标志的函数
返回值:0x00 全局中断打开
        0x01  全局中断关闭
__asm int  intStateRead(void)
{
      mrs r0, prima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