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周公请进!最近PHILIPS的单片机质量怎么了?

楼主(2007-10-20):
最近使用PHILIPS的LPC单片机让我郁闷!不知哪位DX遇过?

1、先是用PLC922F,死活进不了键盘中断,没辙找到北京周公,技术人员也没搞定,从他们库里拿了新的芯片换上也不行,经我测试KBMASK寄存器写不进数据,总是0X00。说是送到周公总部检测,至今也无消息。

2、于是,他们给我换了LPC925F,每片补了3元钱!键盘中断算是解决了!谁知现在又有新问题:FLASH不能在程序中擦写!代码也是周公给的,在LPC922F里运行是能够擦写的。
/******************************************************************
* 名称:FLASH_WriteByte
* 功能:指定FLASH地址,写单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addr        指定的地址
*       dat        待写入的数据
* 出口参数:返回0时表示操作错误
******************************************************************/
bit  FLASH_Write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
{  FMCON = LOAD;        // 设置加载数据命令
   FMADRH = addr>>8;        // 设置写入地址
   FMADRL = addr&0xFF;
   FMDATA = dat;        // 写入数据
   FMCON = ERS_PROG;        // 擦除编程

   if( (FMCON&0x0F)!=0x00 ) return(0);
     else return(1);
}

谁有好建议!

网友A:
不会吧

我可用过LPC922开发,键盘中断方面完全没问题呀

网友B:
re

您的芯片发到我们这里,键盘中断经过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IAP?相关被写的扇区是否加密了.
另PCON中的一个位设置后会禁止IAP,请小心设置.

个人建议,将各功能写成单一模块,逐一验证,也许您的某个模块使用中,某些参变量影响了其他模块.

楼主:
回周公:922键盘中断是贵司确定有问题才发回去的!

同样的程序写道925键盘中断就没问题,922始终不能中断,不知怎么解释!而且不是一只芯片这样,至少随意拿了4只新的芯片都是这样。925也是贵司技术人员帮忙给换的!

我也只是用户,没有必要胡说八道!

网友B:
您好!

您好,我们并没有怀疑您的上述言论!

您的事情经过我比较清楚.
的确如您所说,当时用LPC925上跑您的键盘中断就没有问题,而LPC922却不正常.
当时我们是有销售人员在场的.
但是芯片发回来,经过测试,发现的确键盘中断在我们这里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也许LPC922,LPC925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差异导致以上情况出现
我们将与您一起去分析这些问题.

楼主:
是否可以把您测试922键盘中断的程序发给我?

我测试922的时候,也只写了键盘中断部分,其它部分没有设置。没有办法,后来才通过显示KBMASK寄存器的内容发现写不了该寄存器!其值总是0x00。我以为LPC900系列的内核应该差不多,不至于922不行,而925可以。至少键盘中断这样的功能应该是philips同类芯片里通用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另外,经您提示,flash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掉电前将PCON.5置1了,也怪自己拿来例程直接套用!这里先谢谢了?

如果922的问题解决了,我还得用,毕竟比925便宜3元钱!

网友C:
LPC922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