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xxx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07-10-20):
LM Flash Programmer怎么使用?

网友A:
AT好样的

真的好样的,研究很深哦!呵呵

网友B:
hehe

用的多了,再琢磨琢磨,自然就知道该软件怎么用了。

楼主:
继续求助

继续求助

网友C:
有现成的软件吗

本来想根据资料中的通讯协议自己写一个了

网友D:
官方有

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software_updates.html

网友A:
是ISP功能吗?

ISP功能目前只有在官方下载一段程序以后才能用,其实用串口不如直接用JATG

楼主:
到底怎么用?

到底怎么用?
ZLG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E:
您好ATmega16

您好!
   目前的Luminary暂时不支持串口下载程序,ISP功能可以在官方下载一段代码,但是由于没有上位机软件,所以客户您还需要自己根据协议来写程序。关于用串口下载程序我们公司会过段时间应客户需要推出该功能。

楼主:
强烈期待。

强烈期待。

crossworks+easyjtag-h不好用。

不是GCC不好,是crossworks做的太烂了,makefile,ld文件找不到哪里可以设置,有avr_studio水平都行。

还有用crossworks+easyjtag-h下载程序到easyarm101后,过不了几分钟电脑就是死机,再用下去,电脑硬盘都要废了。

网友A:
楼主果然高手

不过很好笑呵呵,随时调试随时用,不用的时候就把Cross关掉,

楼主:
ATmega16

不是关不关的问题。

用crossworks没问题
但只要一用crossworks+easyjtag下载程序,几分钟内必定会出现死机,马上关闭电脑都不行,关闭电脑都会死机。

楼主:
终于是用sflash下载成功了。

终于是用sflash下载成功了。

网友F:
怎么成功的?

分享一下,怎么成功的

网友G:
我下载后运行SFlash 找不到cygwin1.dll

能上传个SfLash吗?

网友C(2007-11-22):
......

如果这个IC不能ISP下载,那我觉得一定诱惑力也没有,还不如AT89C51

难不成我还要在体积要求最小化的板子上顶一个这么大的JTAG口,滑稽伐.

网友H:
可以串口ISP下载的,SWD方式也是两根线

楼主:
BOY123能否说明一下怎么下载?

BOY123能否说明一下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