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以前买的EASARM101,想配个RS232转TTL模块,怎么买?

楼主(2007-10-20):
以前买的EASARM101,想配个RS232转TTL模块,怎么买?

网友A:
这个还要买?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B:
找销售

    好像ZLG有这样的模块,在ZLG的广告上不是说有选配模块嘛,上面就有R232转TTL模块,我想您问下ZLG的销售应该就可以买到!

网友C:
有我做的好么?

网友D:
自己做,不到10元钱!

网友C:
也就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