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HWREG(SYSCTL_RCGC2)|=2; SysCtlPeripheralEnable();

楼主(2007-10-23):
这两句有什么不同呢,
在keil中
HWREG(SYSCTL_RCGC2)|=2; 选debug,run程序可以运行,下载脱机不能运行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仿真,下载脱机都可以运行
看了这个函数的源程序应该是一样的呀

网友A:
您好!

您好!
   这两个基本一样,第一个是用寄存器操作,第二种是库函数操作,但是寄存器操作GPIO的时候使能以后需要有一定的延时,至少4个时钟周期.你加上延时再试试.

楼主:
试了,确实如此

谢谢,但是在datasheet上没有找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A:
您好!

这是后来发现的问题,我们以后会更新的!请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