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讨扰周工

楼主(2007-10-24):
周工你好,最近我用贵公司的DP-51PROC实验仪做一个数据采集模块,A/D转换用MAX197,在用TK-51PROC仿真器的P0口对MAX197初始化时出现了问题,数据送不出出(我用汇编程序)。重启后测量P0口,发现信号很乱,多次测量都一样(P1、P2、P3口初始化正常),即使CLR位操作也无法清零。
   部分程序如下:

    ORG 8000H
    LJMP MAIN
    ORG 8300H
MAIN:
    MOV DPTR,#0000H  ;p0口片外地址
    CLR P1.5         ;选片MAX197
    NOP
    NOP
    MOV A,#0FFH
    MOVX @DPTR,A     ;P0口初始化
    NOP
    NOP
    NOP
    MOV SP,#60H
    MOV A,#00H
LL: MOVX @DPTR,A  ;送控制字
    NOP
    AJMP LL       ;反复送控制字
    END
………………
………………
………………

    就这样反复的送也送不出去,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在连接硬件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要求?

网友A:
re

正常的做法,

当程序运行以后,

用逻辑分析仪抓
LL: MOVX @DPTR,A  ;送控制字

的执行结果

看执行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re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一个一个口测的,P0口送零时,8个口的信号还不相同,有两种形式,都是非低非高的信号,一种情况是端口出现了类似方波的信号,一种是有规律的曲线。
    我想问一下,用贵公司的仿真仪在对外部芯片初始化时,是不是有什么硬件要求,比如加上拉电阻什么的,谢谢回复

楼主:
求助

各位大侠帮忙啊~~~

楼主:
???

怎么还是没人回啊?高手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