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pc938的参考电压

楼主(2007-10-25):
好象资料上说是不能大于3V,那么要是供电电压大于3V是怎么样?会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LPC938的参考电压是Vcc.

Vcc范围是 2.4V --- 3.6V

网友B:
使用技巧

如果想用好内部的mcu,务必要注意让参考电压稳定!
所以最好用高精度的LDO,然后多有的IO口不能过大的电流,即使是下地的电流也要注意!
我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938不会比MAX192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