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101能不能采用BITBAND的方法,对IO口读写?

楼主(2007-10-25):
LM3S101能不能采用BITBAND的方法,对IO口读写?

网友A:
不可以

对GPIO的操作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建议直接调用Luminary驱动库。

楼主:
可以

#define GETBITFIELD(addr)         (*((volatile bitfield32 *)(addr)))
#define GETBIT(addr,b)        GETBITFIELD(addr).bit##b

#define GETREG_GPIODATA(A,B)  HWREG(A + (GPIO_O_DATA + (B<< 2)))
#define GETBIT_GPIODATA(A,B)  GETBIT(&GETREG_GPIODATA(A,1<<B),B)

#define TEST_PIN  GETBIT_GPIODATA(GPIO_PORTB_BASE,4)  //PB4
程序中就可以用TEST_PIN=1和TEST_PIN=0了

网友B:
AT

应该是可以的在外设的bit_band区范围内都可以,书上不是有这样的范例么?
不过很少看到应用就是了呵呵!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多谢楼上指点

网友C:
当然可以

位域属于标准c语言,跟硬件无关,只要不明说不支持,就是支持的。

网友B:
我做了测试

我做了测试,可以看到,不过GPIO要左移几位,可能导致你没看到,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