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除法指令是几个周期的?

楼主(2007-10-27):
LM3S除法指令是几个周期的?

网友A:
非常快,只需要几个到十几个周期

乘法指令是单周期完成。除法要慢一些,但也可以在几个到十几个周期内迅速完成。

网友B:
2-12时钟

指令执行需要2到12周期,取决与被除数与除数
    -两者越相近指令完成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