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内核怎么知道中断向量表VTABLE在哪里?

楼主(2007-10-29):
(无正文)

楼主:
在寄存器NVIC_VTABLE里.

在寄存器NVIC_VTABLE里.

中断向量表能不能不放到SRAM里?

网友A:
中断向量表VTABLE,可以放到SRAM里.

中断向量表VTABLE,可以放到SRAM里.
具体请看书<ARM Cortex-M3开发指南>一书第57页,
设置向量偏移寄存器即可, 地址为 0XE000ED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