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函数可以在ram里面执行吗?

楼主(2007-10-29):
1.函数可以在ram里面执行吗?

2.如果可以,在RAM里面执行的函数和在ROM里面执行的函数可以相互调用吗?

网友A:
可以. 只要程序空间是RAM就OK了。

网友B:
ram执行函数

LM3S的RAM资源有限,一般不建议把程序放到RAM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