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M3S101中断优先级嵌套

楼主(2007-10-31):
中断A,B都具有占先组优先级,A的优先级比B高,A可以嵌套B?

网友A:
LM3S101中断优先级嵌套

如果A的 占先组优先级 高于 B 的 占先组优先级,A可以嵌套B.
如果A和B具有相同的占先组优先级,只是A的次优先级高于B则,A不能嵌套B.

楼主:
NONE

周立功的书上说默认不同优先级中断是可以嵌套,由此应该可以推出:
1.默认情况下,所有中断具有高组优先级;
2.具有高组优先级但优级不同的中断可以嵌套。

网友B:
101好像只有8级嵌套吧

虽然书上说LM3S上有256级嵌套,但好像需要根据不同的芯片来设定的吧,101只有8级……

网友A:
LM3S去嵌套

Cortex-M3 内核支持128级嵌套,但LM3S系列单片机只支持8级嵌套。
组优先级通过设置 应用中断与复位控制寄存器的 PRIGROUP区 来实现
地址:0XE000EDOC, 见《ARM Cortex-M3开发指南》一书第59页。
注意:LM3S系列单片机使用3个位来配置优先级,则PRI_N[7:5]用来配置优先级。

楼主:
to 楼上

to 楼上:
LM3S101有8个优先级,分别是0,1,2,3,4,5,6,7
LM3S101默认的组优先级划分是NVIC_APINT_PRIGROUP_7_1,
请问这8个优先级中,哪些是高组优先级,哪些是低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