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miniicp的问题

楼主(2007-10-31):
miniicp编程器,插上后,绿灯闪了一下,就变成红灯,程序怎么也写不进去,请问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re

在用编程器下载时,
要注意避免ICP的 4个引脚的线路上存在较大的容性及感性器件.
防止因这些器件影响读写时序.

NXP官方提供的说法是,要求客户在ICP的时候将芯片的Vdd,/rst,P0.4,P0.5与电路板断开.

您也可以拿miniICP在以前可以下载的板子上试试,看看还可以编程吗?如果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也不能排除miniICP损坏的可能性.如果miniICP损坏,可与我们维修部门联系维修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