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v51rd2运行在6时钟远不如12时钟稳定,不知是和原因。

楼主(2007-11-08):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了很多这个片子,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它的ISP不错,U字符实现波特率自适应很精彩~~~

楼主:
一块小板用6时钟串口不停乱发数据,大板子语音播放后不会

网友C:
re

呵呵,如果这样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兄弟.6跟12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不同了,好好查查你的代码吧,我一直都是6时钟的,不要太稳.

楼主:
不理解!6时钟时晶体是7.3728,12时钟时是14.7456

网友D:
re

对于我们这边,如果有人出现这种问题.

我会让他找到问题的根源.
即,在哪个模块出的问题,
然后再细一步,模块中的哪条指令出得问题.

借助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之类的工具,一定可以将问题找出.

楼主:
焊下芯片用并行编程到12时钟就好了,如此看程序不应有问题

问题还有可能在布线、电源或外围器件。有经验给点提示,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