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keil软件仿真3s不能仿真timer中断么?

楼主(2007-11-10):
下载运行正常的,用软件仿真作性能分析时中断部分不运行,也就无法分析了,在中断里加断点也无效。。。。

网友A:
软件仿真?

你软件仿真也可以下载程序吗?
你有没有更改中断向量?需要更改中断向量才能进中断哦

楼主:
我是说下载到MCU里用实物运行是正常的

这只是要说明程序本身没问题

网友A:
应该不会啊

可能软件仿真不准确的,所以一般都不用软件仿真

网友B:
当然可以啦!!!!我在用

楼主:
你这里可以的?

那我怎么不行呢?有什么特别设置么?

网友B:
晕啦!!!我以为是硬件调试断点!很少软件防

楼主:
性能分析只能用软仿的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原来KEILC51上可以用软件仿真来看TIMER的定时,好像ARM上不能用哦,不准确的,他的汇编不好算时间的……

楼主:
呵呵,32位方式可以的,16位不行

正在试!

网友C:
ARM软仿

原来KEILC51上可以用软件仿真来看TIMER的定时,好像ARM上不能用哦,不准确的,他的汇编不好算时间的……

ARM是3级流水线架构,汇编的指令条数不代表所用的时钟个数,所以不好算准确的时间.

网友A:
LS说的好!

楼主:
都说了:32位方式可以的,16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