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P89V51RC2FN的疑问

楼主(2007-11-12):
在ZLG广州新赛格 店
购得P89V51RC2FN (FA64-0761 -zG0633 B2)

使用Flash Magic下载程序,出现:
 --------------------------------------------------------------------
| The device signature does not match the expected values. Accessing |
| a device using the wrong protocol could render the device unusable.|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
---------------------------------------------------------------------

用 Read Signature菜单命令返回:
   Manufactruer ID: 0xBF
        Device ID1: 0x91

而后,查阅NXP文档显示:
P89C51RD2 = 15h C2h 82h   P89V51RD2 = BFh 91h
P89C51RC2 = 15h C2h 8Ah   P89LV51RD2 = BFh 90h
P89C51RB2 = 15h C2h 8Ch   P89V51RC2 = BFh 9Bh
P89C51RA2 = 15h C2h 8Fh   P89LV51RC2 = BFh 9Ah
                          P89V51RB2 = BFh 9Eh
                          P89LV51RB2 = BFh 9Fh
不清楚 原因何在?

注:1)下载操作、下载支持的硬件以及PC软件,对以前所购的P89V51RD2FN(CP0156.00 kzN0449 AC)一切正常。
    2)芯片上的标识是Philipps,而不是新名字NXP。

网友A:
re

凡是从ZLG销售点卖出的芯片绝对是原装的.

flashmagic主要从芯片驻留程序中读取ID,
如果您用并行编程器读,一定可以在引导代码中找到BF 91H.

楼主:
谢谢答复

用Flash Magic下载程序
   选用P89V51RD2 能够成功(且程序正确运行),当然代码长度不超过RC2的允许范围.
   由于手头上只有 Easy Pro 80和 RF1800 这二款编程器,所以只好先用着.

楼主:
问题解决

用了新版本的Flash Magic

但用 主界面的“Erase blocks used by Hex File”选项无法擦除芯片的内容。

而后用菜单ISP> Erase Flash Pages...  选择使用过的(当前需要写ROM的范围页面)先擦除。

接着再写程序,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