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XXX已经支持ISP啦

楼主(2007-11-13):
ISP, lm, ip
1.    下载SW01248-323.zip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yingyong.asp
    使用Stellaris(群星)单片机的Boot Loader_源代码
2.    修改代码: startup_rvmdk.s
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 0x20000000  ; Reset Handler//去掉-20000000
3.    修改ISP引脚boot_loader.h
           #define FORCED_UPDATE_PORT      (GPIO_PORTD_BASE)    //引脚端口
#define FORCED_UPDATE_PIN       (0)    //ISP引脚号PD0
4.    修改初始化引脚端口boot_loader.c
        Int main(void){
    HWREG(SYSCTL_RCGC2)=SYSCTL_SET2_GPIOB|SYSCTL_SET2_GPIOA|SYSCTL_SET2_GPIOD;            //这里我加上SYSCTL_SET2_GPIOD,因为我用PD0

6.    下载到芯片,来到这里已经修改好啦!
7.    用户代码只要将芯片的ROM的地址修改为0x800(见图)
8.    输出生成BIN代码(见图)
9.    从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software_updates.html下载
Serial Flash Loader and sflash.exe    09/18/07    download

10.    运行SFLASH 自己代码.BIN –p 0x800 –r 0x8f0 –c 1 –d
结果将代码从0x800位置存放,运行地址就是Reset_Handler的起始地址
11.

网友A:
你牛啊,zlg都还没研究出来。

这下爽了。
zlg 太慢了。还号称全力推广。

网友B:
为什么我试了没用啊

网友C:
Luminary原厂的ISP过于复杂,不适合一般应用所以我们不推荐使

我们编写一个简单实用的ISP程序,使用非常简,而且是与用户的应用程序分开。ISP服务程序与用户应用程序是两个独立的工程,ISP使用0~1024之间的代码,用户程序可以使用1024之后的代码区。可以先下载ISP程序,然后通过ISP程序可以下载用户的程序。下载ISP程序后,用户可以将芯片加密,以后就通过ISP可以更新用户的程序。
   用户程序开发起来也很简单,只要通过IDE将程序的起始地址设置在1024开始的地址即可。
    目前该程序已经开发完成,现在正编写相关文档,很快就可以上载到网站发布.

网友D:
这个方法也不简单

拿到芯片后要先把ISP下载进去,然后再下载用户程序。
在量产时就多了一个流程。

网友E:
晕!

引用 网友C:
ZLG-MCU ←返回版面

“可以先下载ISP程序,然后通过ISP程序可以下载用户的程序。”

----麻烦,生产上多了一个流程!
奇怪,为什么Luminary不把ISP代码在出厂时固化???

楼主:
Luminary的方案也是一样呀!!!先下载ISP程序!!

Luminary的方案也是一样呀!!!先下载ISP程序!!以后就可以直接串口下载用户程序,只是占用多一点空间而与

网友E:
晕,楼上的,占用多一点空间并不是问题!

呵呵,批量生产的时候,你就知道痛苦!
你要用ISP,就必须先用编程器把ISP代码烧进去,然后才能把芯片焊到板上去。不然的话,你在板上留个大大的JTAG口!

网友D:
Luminary ARM ISP功能

我要等Luminary ARM ISP功能代码在出厂时固化在芯片中时,才用于产品。

网友F:
确实不方便

设计阶段用jtag下到是没什么,
生产量大的话非常麻烦,希望能将isp程序在出厂时固化在芯片中,像nxp 的arm7一样用串口下载

网友B:
请问

请问到底是ZLG的ISP还是Luminary的ISP啊

网友C:
量产时,推荐使用编程序,同时我们也有拷贝机

可以将ISP程序和应用程序一起下载到芯片

网友A:
始终应该固化才对

搞来搞去,搞不懂为什么不固化。
就想多卖一个编程器?
好麻烦。

网友G(2008-01-04):
最好像stm32那样,固化加专用引脚在复位是检测,影响正常使

楼主:
最好别用ISP引脚,利用串口协议握手就进入ISP功能

最好别用ISP引脚,利用串口协议握手就进入ISP功能,快速超时进入用户程序

网友H:
还是用引脚比较好,不然开机还要等几百ms才能运行用户程序

有时候需要快速启动,就有问题了……

楼主:
上电时候,等待PC指令几十MS就足够啦!!!

并且上电时,我习惯先延时一下,再做其它的事!!!

网友H:
几十ms,很多时候足够你焦头烂额了,如果在工控场合

一般涉及到输出的电路都需要严格根据后果来设计的,比如说一个继电器输出,可能必须要在硬件上保证它上电的时候是不能动作的……

网友I:
LM3SXXX的ISP跟STM32的ISP方式各有千秋

  LM3SXXX的ISP方法需要占用部分Flash空间,幸好不多-2k字节。它实际上是一种IAP方式,好处是定义可以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各个用户的方式进行修改。
  STM32的ISP是真正的ISP,不需要占用用户的Flash空间,但它的缺点是需要使用专用的BOOT引脚。当然,既然LM3SXXX的ISP方法被公布出来了,那么同理可以用于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