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在执行第一条指令时,优先级将降为最低...请教这是什么意

楼主(2007-11-16):
Cortex-M3 处理器的向量中断

异常类型:复位
位    置:1
优 先 级:-3(最高)
描述:
在上电和热复位时调用。在执行第一条指令时,优先级将降为最低(因此它
被称为激活(中断)的基础级别)。这是异步的。

楼主:
还是麻烦zlg稍微解释一下

似乎咬文嚼字了吧?!

网友A:
LZ

  降为最低的意思就是降到-3吧,也就是在复位时执行第一条指令时,中断优先级变成复位的优先级-3,在数学中负数是最低的…………

楼主:
楼上:您们的这个回复可....

复位可看成是“特殊的中断”。上电或热复位时它的优先级当然要最高(-3),不然它回被其他中断“嵌套”,不能马上复位;但复位完成后,它的优先级要降为最低(低于任务),不然会“不停复位”

不然会“不停复位”------然的话不是没得复位了?

我道觉得只是咬文嚼字了,可这个回复让我云里雾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