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IAR编译得到什么格式的文件能在crossworks下调试?

楼主(2007-11-17):
请问:LM3S101用IAR编译得到什么格式的文件能在crossworks下调试?

网友A:
我一般用KEIL产生HEX然后可以用CORSS下载进去

楼主:
可以

IAR编译得到的ELF可以在CROSSWORKS下调试;
CROSSWORKS编译得到的ELF可以在KEIL下调试;

IAR编译得到的ELF却不能在KEIL下调试(不能显示C代码)

网友B:
用iar调试有什么不好呢,转来转去的多麻烦

我开发arm都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