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8 10位 A/D转换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1-19):
1.能够达到的最佳精度是多少,说综合精度.不要像手册上那样分项指标.
2.达到最佳精度的输入范围是多少V? 例如0.1~3V
3.A/D精度对Vcc的要求?(精度要求)
4.单片机其它口线输出电流对A/D的影响? 输出H/L各有什么影响?
5.A/D口的输入电阻?
6.选择为A/D口是否还有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外部仅有限流电阻是否可以超压.
7.转换速度,中文手册上写A/D时钟9M时4uS.后面又写要低于3.3M怎么回事?
就想到这些,恳请版主明示! 老朽这厢有礼了.

网友A:
re

您好!

1, 1lsb
2, 0 到 Vcc(Vcc<3.6V)
3, Vcc越稳定越好
4, 基本无影响
5, NXP未提供
6, LPC900有的引脚在做普通I/O时是有保护二极管,但是一般做AD,最好将I/O设置为高阻,此时无保护二极管.  请不要超压.
7, ADC clock低于3.3MHz是数据手册的要求, ADC clock不等于CCLK. CCLK分频后得到ADC Clock.

楼主:
我强调的是精度,而你的回答太不讲究精度了!

1.1bit 什么意思? 是变成9位了,还是1LSB?

网友A:
ztb,您好!

以下为LPC938 AD转换的具体误差参数

ED 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 - - ±1 LSB
EL(adj) integral non-linearity - - ±1 LSB
EO offset error - - ±2 LSB
EG gain error - - ±1 %
Eu(tot) total unadjusted error - - ±2 LSB
MCTC channel-to-channel matching - - ±1 LSB

如果您需要数据手册可以发email到80c51mcu@zlgmcu.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