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101 uart FIFO 深度的疑惑

楼主(2007-11-24):
    在英文资料(2006-7-6) 的 191 页, 和 中文资料(ZLG)的 111 页.
关于 UART 的框图, TXFIFO, RXFIFO 都标识了 16x8

那么这 16x8 是什么意思呢?
1. 每字16bit x 8 个字的深度
2. 16个字的深度,  每字 8 bit

到底是那个意思呢?
在 节 11.2.3 和 11.2.4 都反复提到了 16位 接口的说法, 看这里好象是 1. 的说法正确

而在 122 页的例子中, 又说: 1/2 触发水平时, 第9字符触发中断. 这里好象又是 2.  的理解正确了

网友A:
UART FIFO

    这个数据手册写的不清楚,应该是有16个单元深度的FIFO,每个FIFO的大小是32位,这32位中只有一部分有效.

网友B:
uartFIFO_LM3S

发送FIFO是8*16,8是数据长度,16是深度,
接受FIFO是12*16,12是8数据加4状态,16是深度。实际都是32位方式存在的,这里是指有效位。
还有第九个字符触发是指在第九之间而不是之后。如果没有第九个数据,在第八之后会触发接受中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