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 LM3SXXX UART Timeout 中断的疑惑

楼主(2007-11-27):
资料上讲到 这个接收超时的中断
却没有说明怎么才会出现这样的中断?

什么是接收超时, 为什么会超时, 这计时器在什么时候开始计时? 超时值怎么设定, 保存在哪里?

楼主:
好象很多资料没有提到嘛

网友A:
超时

会不会你UART接收时被其他中断占先了,就可能引起超时吧

网友B:
nop

超时的概念是硬件系统之间的应答,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应鹪蚴游

网友C:
超时的时间值数据手册上没有给出

我们测得约相隔3个字符,这个接收超时的概念一般在有接收FIFO的单片机才会出现。
    例如,如果接收FIFO数据触发中断的值为6个字节,当UART接收到数据时,并不马上产生中断,而是要接收到6个字节才会产生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再将数据读出。
    这样,当接收到少于5个字节数据时,由于不产生中断,程序就不可能知道UART已经接收到数据。这样可能是很多应用中都不可以接受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引进了接收超时机制。
    接收数据少于触发接收中断的FIFO长度时,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并没有接收到数据,就可以产生接收起时。这时程序就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读出。

楼主:
谢谢楼上

  这正好又回答了我下面接着又想问的一个疑问.

网友D(2008-01-04):
好像正好可以用于MODBUS RTU 的帧识别吧.

MODBUS RTU 帧识别的条件是3.5字符时间t3.5,3个字符应该是代替了,可以节省个定时器。但是字符间隔最大时间t1.5就无法实现了,因为不是每个字符都产生中断的,就无法即时了。

楼主:
to:楼上

是啊, 我也原想在协议的超时里使用这个功能.
不过看来不行了,定时看来不能省

不让我发送. "你着急什么,表单还没有下载完", 什么意思呀!

网友C:
Luminary的定时器多的是

如果您不使用操作系统,还可以使用SysTick系统节拍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