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TELLARIS手册里怎么没有耗电指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3):
有的,在DC参数(或静态参数)里找

对于像这种功能复杂的芯片来讲,耗多少电跟芯片的运行状态密切相关。

开PLL后功耗会猛增(数十mA),不开PLL则消耗不多(数mA)。

用4MHz晶振基本上会比8MHz晶振省一半电。

采用低频片内振荡器很省电。

片内为内核及外设供电的LDO电压可调整,降低LDO电压可节省一定的功耗。

进入睡眠(Sleep-Mode),内核及存储器不再耗电,外设当中只有开启的部分才耗电(数百μA)。

进入深度睡眠(Deep-Sleep-Mode),会更加省电(数十μA)。

有些芯片具有冬眠模块(Hibernation Module),非常省电(十几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