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3.3v to 5v

楼主(2007-12-06):
lpc2200的i/o口是3.3v的,我怎么转到5v呢,请教,光上拉,可以吗?

lpc2200的i/o好象是30ma

网友A:
用74HCTxx可以实现

74HCTxx系列可以实现。HCT是“高速(H)CMOS(C)TTL兼容(T)”的意思。该系列芯片的输入电压高于1.5V就算高电平,输出电压接近5V(与负载有关)。

网友B:
用三极管转换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