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ds1302 断电时钟从新开始问题

楼主(2007-12-14):
我最近编写了一个DS1302的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我一断电,程序时钟又从初时植开始了,我是在DS1302的VCC1脚接了一个3.7V的锂电池.找这样的现象好象锂电池在断电后没给DS1302,电池是新的电压在3.7V.是不是要VCC1脚工作,必须要通过软件设置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晕,ZLG不做DS1302.

我想你选的是PCF8563,你的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B:
DS1302网络上的程序是现成的

我怀疑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或者干脆芯片就有问题;
换一片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