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懂的高手进LPC PRO ICP问题 在线等 急!·!!

楼主(2007-12-16):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具体形号没选对

芯片具体形号没选对, 也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楼主:
已经解决ID不符问题

再编程的时候,我把复位电容去掉就OK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你可以把ID检测给勾掉就好了

网友C:
NXP的手册上已写明,除地线外的其余四个引脚必须与应用系统

网友D(2008-01-16):
这个我做过实验

复位端有104电容时,就有可能无法ICP。
当用103时,一般是好的。

网友A:
不会吧,

我这都并有10个104电容都可以ICP,不过太大电容好像是不行,

网友E:
复位管脚并10个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