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版主:Luminary单片机GPIO的“8mA斜率控制”何解?

楼主(2007-12-22):
(无正文)

网友A:
是为了降低对系统的电磁干扰

《手册》原文是“Slew Rate”,翻译成“斜率”,但我认为译为“转换速率”更合适。

关于转换速率(Slew Rate)的解释。对输出信号采取适当舒缓的转换速率控制对抑制信号在传输线上的反射和电磁干扰非常有效。按照Stellaris系列单片机《数据手册》里给出的数据,在8mA驱动下,GPIO输出上升和下降时间典型值都为6ns,而在使能8mA转换速率控制以后,上升和下降时间典型值增加到10ns和11ns,有了明显的延缓。8mA驱动在使能转换速率控制后,并不影响其静态驱动能力,仍然是8mA。

例如,配置PD0和PD1管脚为8mA带转换速率控制的推挽模式: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STRENGTH_8MA_SC,
           GPIO_PIN_TYPE_STD);

楼主:
懂了,不过忘了感谢zlgmcu,今天补上

网友A:
Luminary的单片机充分考虑了EMC处理

100引脚的芯片单是电源和地都有多达二十多个。我们一些客户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们对Luminary单片机设计的产品进行测试,EMC方面的测试结果要比其它的单片机要强。

    Luminary单片机已经通过了许多大厂的品质测试,正在研发和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