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怎么ISP?

楼主(2007-12-22):
LM3S怎么ISP?

网友A:
RE

从原厂FAE了解的信息是,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在用户程序中嵌入ISP代码,将来可能在用户程序区以外固化ISP代码,两种办法各有优缺点.

网友B:
最好固化~

用户程序区的很可能会丢失

网友C:
这个俺最关心,为何没人解答???郁闷之中~~~

网友D:
Luminary在出厂时已固化了ISP程序

Luminary在出厂时已固化了ISP程序在程序的开始地方,所以用户编程时会将ISP程序擦除。也就是说当用户为芯片的Flash下载程序后,就不可以再使用ISP程序了,如果还想再次使用ISP测需要将ISP的源程序添加到用户工程。

ISP程序的源程序可以在Luminary的官方网站下载到。

网友E:
会擦除的ISP有什么用呀!!!只是一次性的,不能升级

会擦除的ISP有什么用呀!!!只是一次性的,不能升级

我是用Luminary的ISP,已经在用啦,和NXP的ARM一样,更方便设置ISP引脚

网友F:
请教cyuan5 Luminary的ISP

不知如何使Luminary的ISP象NXP的ARM一样使用?

网友C:
真心请求7楼给俺们LM菜鸟上ISP课,否则这日子不好过~~~

谢谢!!!

网友E:
修改ISP过程如下

1.    下载SW01248-323.zip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yingyong.asp
    使用Stellaris(群星)单片机的Boot Loader_源代码
2.    修改代码: startup_rvmdk.s
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 0x20000000  ; Reset Handler//去掉-20000000
3.    修改ISP引脚boot_loader.h
           #define FORCED_UPDATE_PORT      (GPIO_PORTD_BASE)    //引脚端口
#define FORCED_UPDATE_PIN       (0)    //ISP引脚号PD0
4.    修改初始化引脚端口boot_loader.c
        Int main(void){
    HWREG(SYSCTL_RCGC2)=SYSCTL_SET2_GPIOB|SYSCTL_SET2_GPIOA|SYSCTL_SET2_GPIOD;            //这里我加上SYSCTL_SET2_GPIOD,因为我用PD0

6.    下载到芯片,来到这里已经修改好啦!
7.    用户代码只要将芯片的ROM的地址修改为0x800(见图)
8.    输出生成BIN代码(见图)

网友G(2013-11-19):
引用 网友E:
1.    下载SW01248-323.zip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 ...

请问有代码吗?看不到你所说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