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几个LM芯片的问题,盼答!

楼主(2007-12-25):
1.WAKE(唤醒)是低电平作用还是下降沿作用
2.Flash写入其间可否"Sleep"
3.手册说进入休眠要把对芯片的驱动信号变为0或使外部也掉电,是为了省电还是防止芯片破坏,因为我有可能还是加了所有的电的(3.3Vdd和外部供电的2.5Vdd)
4.HIB(休眠指示)的驱动能力
5.不会进入休眠也一定要休眠模块的时钟?
6.未查到 VDDA 电流消耗数据,它同时也是参考电压吧
7.外部复位(RST脚)影响 SRAM 么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我来回答

答:
  1. WAKE是低电平有效。
  2. Flash写入时不可睡眠。因为睡眠后,内核及存储器是没有时钟供给的。在Flash写入完成后,方可睡眠。
  3. 手册称芯片进入休眠后HIB脚会输出一个低电平,您可以用这个低电平来处理一些事情,例如:控制外部电源的使能脚,使供电中止。您也可以利用这个低电平来做别的。
  4. HIB的驱动能力是8mA
  5. 如果不进入休眠,则可以不用休眠模块的时钟。如果要进入休眠,则应当使用时钟。
  6. VDDA的电流消耗通常是3mA,也是参考电压。
  7. 外部复位会使整个芯片复位,但是SRAM内容保持不变(被进入main函数前的代码影响到的SRAM除外)。

楼主:
OK!! 谢谢,有问题我还在这里问哦!

网友A:
欢迎啊!!

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楼主:
HIB哪里有8mA哦

1k电阻就掉到1V了哦~~~~~~~
还好买了8962板子,要不..........LM的数据手册也太不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