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的休眠

楼主(2007-12-27):
(无正文)

网友A:
让我们一起探讨冬眠模块(HIB)的用法

  如图所示,为冬眠模块的典型应用电路。

  U1是Exar(原Sipex)公司的LDO电源管理芯片SP6205,外部的+5V电源从Vin输入,在Vout得到稳定的3.3V输出,并供给U2。拉低SP6205的EN管脚可以关断其输出。

  U2是一颗简化了的群星系列单片机,突出了其冬眠模块功能。

  执行特定的指令可以使芯片进入冬眠模式,此时/HIB管脚输出低电平,关断芯片主电源VDD(通过SP6205实现),此时处理器内核以及片内大部分外设都被断电,不消耗电流。

  为了保证冬眠模块能够继续工作,需要在VBAT管脚提供后备电源。

  唤醒芯片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在/WAKE管脚输入低电平唤醒(在图中采用按键唤醒),二是利用冬眠模块的RTC功能定时唤醒(需要外接时钟源,如图中的Y1)。

  唤醒芯片时,/HIB管脚恢复为高电平,VDD重新有效,芯片开始从头执行程序。冬眠模块提供了64×32位的非易失性存储器,能够在芯片进入冬眠模式之前保存重要的状态数据,待唤醒后可以读出恢复。

楼主:
还有些问题

谢谢回复
还有些问题。
我需要自动实现掉电保持64个寄存器的内容和RTC时钟
是否需要
1、监视电压,掉电产生中断,进入休眠模式
2、上电控制WAKE(模拟上图的按纽)
以上,能否自动实现(不增加外部电路)?

网友A:
冬眠模块已经集成了断电保护数据的功能!

冬眠模块提供了64×32位的非易失性存储器,能够在芯片进入冬眠模式之前保存重要的状态数据,待唤醒后可以读出恢复。冬眠模块还集成有RTC功能,可独立工作。

john78网友,正好满足您的需要呀!

网友A:
john78网友:您讲的功能都可以实现的!

比如断电或掉电自动保护数据,并冬眠,RTC功能等等,都可以实现的。具体细节您可以跟我们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交流020-22644252,谢谢!

楼主:
不会吧,怎么改答复了

能自动实现吗,再说简单一些就是想LPC23**的停电**?
能自动实现吗?还是需要什么样的软硬件配合?
1、掉电能不能自动进入“冬眠”,还是需要软件操作--请说说具体的步骤?
2、上电能不能从“冬眠”唤醒。

到底能否实现,请测试后再回答,我需要肯定的回答。

谢谢!

楼主:
啊!?

ZLG,就是NB
服务就这样?!要是NXP的芯片我能接受(毕竟还有别的供应商)LM是独家代理也这样?
什么都要电话,那这个BBS也没有用了.
呵呵,这几天要加班,把PCB赶出来,看来也只能用别的了,哎!
好在我的量不大,对ZLG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