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周工——lpc900系列

楼主(2007-12-28):
我想知道932和938的URAT在编程上有很大的区别吗?我把932de代码移植到938上,采用软件调试的方法,压根不行,程序在    while (!TI);处就没办法过去,很奇怪,请指教!谢谢
另外我用的keil版本是uvision3,但是938的头文件是自己写的,虽然keil支持938但是其头文件不能用。

网友A:
LPC932与LPC938在UART的编程表现上完全一样.

您最好把你的LPC932写好的hex 代码完全不动的烧入LPC938.

网友B:
没什么区别

你在软仿时要自己手动给TI置位,你看看你自己932的程序会不会这样停在那个位置

楼主:
谢谢解答

那可能是我的keil本身的原因了,只要我选择型号驱动为932的一切正常,选择驱动938就会出现问题,显示什么*** Watchdog Timer Reset Occured ***,真郁闷...

网友C:
LPC900的看门狗是硬狗

keil在用到938时,看门狗是打开的,在仿真时,在菜单中“Peripherals”    ->"Syster Configuration",把WDTE的钩去掉,后复位.

楼主:
我换了一个版本的keil,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