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69xx 与 LPC23xx:二选一

楼主(2007-12-30):
项目主要是用它来做以太网通讯数据传送用的,上面的两种产品均可用于这个应用,而且价格相差无几。LPC23xx提供的外设功能更为强大,其目标市场之一就是做各类接口的转换用的。
LPC23xx单独的DMA通道和AHB总线应该会使其效率很高吧?没有细看LM3S69xx的架构,不知道情况如何。

如果用LPC23xx,由于是ARM7TDMI-S,手头上有现有的开发调试工具,无需另外购买(虽然如此还是打算买周公的SmartARM2300来系统学习一下,:-) )。看本版把LM3S又夸得很神(且开发套件近750,2300要24xx),决定还是听听ZLG的意见先。本意不是太想选用它的,理由:开发工具:软件和调试硬件目前都还不太健全。当然,我说的是**版的工具,ADS还是觉得亲近一些,容易获得,EWARM没有用过也没有找到过4.42A这个版本的**版,嘿嘿,是不是我没跟上形式?

网友A:
建议用LM3S系列单片机

看来楼主是高手!
建议用LM3S系列单片机,Cortex-M3拥有巨大优势,能够保证数据的及时有效地处理。LM3S系列的外设安排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开发工具也不成问题。芯片价格还在不断调整中(降价),成本上也会有优势。

网友B:
能满足要求就用LM3S69XX.

可以多学一种单片机...
LPC23XX和LPC21XX基本一样..

网友C:
还应按自己的要求来选择!

不过性价比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