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周工——关于minipro

楼主(2008-01-02):
我用这个icp的方式来下一个952的片子,怎么也烧不进去码。不知道怎回事,硬件上是连接的那5个io口,顺序我检查了也没有问题并且都是接通的状态,下载过程和以前一样,我之前用过938的片子,硬件上唯一不同的是我在952上面vdd和vdda接在一起,但是我已经试过将此割开,直接引线连接到5针插芯上,也不行,很奇怪,我在下载的过程中也没有上电,采用的复位方式也是内部复位的方式,因此很疑惑,请指教,谢谢!

楼主:
千万不要沉了

拜托了拜托了

网友A:
呵呵,两个地,两个Vdd要接在一起呀

我用的很顺呀,不行的话,明天打电话到ZLG技术支持部:020-22644359

网友B:
ZLG编程器技术支持回复……

To wtt1314:
    MiniPRO支持ICP方式下载LPC952芯片,您的问题原因可能有几点:
    1、ICP接口电路错误,ICP引脚必须和用户电路断开。
    2、ICP接口引脚错误,ICP口为VDD、GND、RST、P0.4、P0.5。
    3、ICP下载线接口接触不良。
    4、操作错误等。

    请确认问题原因,若您还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诚与您共同解决!
    致远电子编程器技术支持:
    TEL:020 28872449 38681856
    E-mail: programmer@embedtools.com

网友C:
好啊!ZLG技术支持越来越好了哦!!

楼主:
抱歉,今天才看到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把单片机的供电端用网络标号v33,然后在下载的插针也是用网络标号v33。因为板子上的v33有好几处,没办法,我最后在我的板子上打了个眼,弄了一个断路器,将单片机的vdd直接接到下载插针,下载完以后再用断路器进行单片机供电,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